开关变压器波形

楼主(2019-01-13):
科远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外观检查,发现小板到开关管间的电阻炸掉,接电源负的电阻两端有打火烧蚀痕迹。估计开关管和2844已经完蛋,上手测量开关电源初级,电流采样电阻断路,2844供电限流电阻15欧变M欧级。拆下滤波电容测量正常,18V稳压管正常。观察到开关变压器初级主绕组和2844供电绕组各少一个腿,变压器下方打火痕迹明显,测量两个绕组没有断路,用短线连接至电路板。
清除替换故障元件,低压上电试机,测开关管驱动信号电压和频率正常,次级无电压,逐个测量次级整流二极管,排查出一处短路,更换后试机,次级电压有时有一点,有时则没有,在线测次级线圈信号频率与初级一致,耽搁一天后,拆下变压器用初级给25KHz方波,同时看次级信号,得到图上波形,其中一个是其他品牌新变压器的。
可以确定故障机变压器已坏,谁能解释下坏变压器的波形?

网友A:
好像绝缘介质损坏厉害导致的负载过大,导致导通尖峰能量不足所致

网友B:
这波形都是坏的时候的吗,好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网友C:
两个变压器,这个很难说,匝比,磁芯不一样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新变压器的,很想通过坏变压器波形得到更多信息。

网友D:
是不是匝间有短路的地方,这种变压器有时候因为散热不好,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