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24V开关电源能作为安全电压用在公共场合吗?只是24V输出部分。

网友A:
可以
只要不是在有特别触电危险区域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如果你在的环境不好,或者绝缘不好的时候24V的电压还是会有麻的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只要不是在有特别触电危险区域就可以使用
不过我用试电笔试验,灯亮,显示有电。还是用工频变压器的好吧。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输入用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可以外露。

网友D:
24V可以在非防爆场合当安全电压,人手直接摸到都没事。

网友E:
24负输出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你开关电源输入放什么位置,安全吗?

网友F:
我只知道在2类爆炸区域用隔离栅,隔离栅接PLC侧是DC24V,接传感器端是DC5V,电流最大好像是20mA

网友G:
这个我感觉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AC24v如何
公共卫生间用的电磁阀,厂家出厂时就是直流24V。不能改交流24V。

网友I:
今天上午就被24V  DC电了一下,皮疼。

网友J:
DC24V作为安全电压本身是没问题的。而开关电源如果输入和输出没有隔离,会有高压电漏电或感应电压。电人是有感觉得呦。将其外壳接地即可。

网友K:
个人感觉用变压器降压再整流会更安全

网友L:
公共场合还是用1:1的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后再给开关电源供电比较稳妥。

网友M:
个人认为隔离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N:
电压等级没问题,关键在于开关电源的外壳要接地

网友O:
公共场合还是用1:1的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后再给开关电源供电比较稳妥。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楼主:
不对,大家都没说对,实践出真理,2016年深圳麦上食品机械公司哈分公司与我是邻居它们制作的不锈钢面食加工设备,到了山西南方等多地被发现外壳带电验电不合格,个别被停用。负责人请我帮助验证一下原因,我首先怀疑到开关电源。因为设备上采用了PLC触摸屏直流调速等将开关电源本体非接触远离设备后验电正常,

网友P: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我感觉开关电源上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电磁线圈,能不能是磁场造成的,可能是有电压,电流没有。同时我实测过,开关电源外壳对地确实感应电压不高,有可能万用表有问题,改天要重新测试一下,不过试电笔亮度足以提醒你不要再用手去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