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各位老师好,我用Winccflexible脚本测试FOR...NEXT循环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变量1”为0时,点击计算,

“变量2”结果为5050,我将“变量1”改成50,点击计算,“变量2”结果还是5050,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在“变量

1”改变的情况下,点击计算,对应的“变量2”随之正确地改变?,脚本如何修改?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for后面那个i=1 to100,这个i不能这么写,你另外定义一个k=0,for  k =i to 100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新定义个变量,该问题已解决,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