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PLC有变址寄存器、变址继电器,变址寄存器我经常用,变址继电器基本上没有使用,变址继电器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在哪儿看到的变址继电器,谁家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儿看到的变址继电器,谁家的PLC!

网友B:
是不是用来改变M的地址的

楼主:
改变M地址或者寄存器地址,都是后面加上变址Z**号码来实现的,反正变址继电器我没有用过
用过的都是M1000Z0、D11Z0之类应用

网友C:
还是没告诉是谁家的PLC
这个界面是不是第三方的软件?

网友A:
变址继电器  V。用过西门子的就知道了,VB  VD  VW。应该类似的,具体可以根据软件帮助手册查看对应注释。现在PLC市场品牌型号泛滥,各式各样都有,很多功能符号名称也都不同,正常;

网友D:
这个我都没见过,是哪家的

网友E:
没用过变址继电器,自己out了。有机会学习下!谁家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