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安装WindowS2008 Server R2系统过程中老是要重启电脑·

怎么解决?

网友A:
装机过程中,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我在前几天正好碰到,是安装西门子软件,电脑提示需要重新启动,可重新启动后,又再次要重启动,不断的重复。上网搜了一下,是注册表内有需要启动的信息,需要清除。我按照网络的提示操作,操作注册表,可总是慢了一步,启动后电脑已经读取了注册表的信息。后来我查到了有人用vbs编写的清除程序,你把它放在桌面上,以便及时操作,当电脑启动看到桌面时,迅速(不停的)的点击那个 vbs文件,直到电脑提示已经无法再次清除信息为止。以下是vbs文件的内容,可用记事本打开,将以下内容复制,保存后将文件起个名,比如说:"KK",即KK.txt,再将其改成“KK.vbs",将其放在桌面上。

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这是安装操作系统·不是软件

网友C:
是重 装系统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重装系统·装WindowS2008Server R2

网友D:
楼主安装完了是不是更新过漏洞补丁(KB971644)?
如果是的可以参照以下方式:
1 停用自动更新
2 重新修复安装系统 在系统修复的选项窗口中,选择命令行方式;
3 进入C:windowswinsxs目录,并改变Pending.xml的名称“ren pending.xml pending.old”;
5 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选择HKEY_LOCAL_MACHINE;
6 在File菜单中选择“加载配置单元”,然后选择“C:windowssystem32configcomponents”;在弹出的窗口中输  入“Offline_Components”
7 删除以下两个注册表子项
 HLKMOffline ComponentsAdvancedInstallersNeedResolving
 HKLMOffline ComponentsPendingXmlIdentifier
8 然后就是重启

网友E:
要删除注册表里某个启动项的项以后,不要重启,直接开始安装,详情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