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2000是指PLC里的还是变频器里的地址啊?

楼主(2019-01-13):
(无正文)

网友A:
从这两句话看是plc的。

网友B:
看着眼熟,好像在台达101例里,PLC控制变频器的案例。
H2000代表变频器中的一个储存器编号,好像是,过几天去单位给你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控制变频器启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控制变频器启停的
你应该还有通讯程序

网友D:
三菱、松下H代表十六进制

网友E:
是指变频器的通讯地址。

网友F:
指的是下位机寄存器实际地址!确切地说指的是Modbus保持寄存器实际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有通讯协议,后面这是控制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如我要是换个品牌的变频器,是不是这个地址也要换啊?

网友G:
如果地址不同肯定要更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是换个品牌的变频器,是不是这个地址也要换啊?
是的!要换!

网友H:
貌似16进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