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最近想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优尼康的变频器通讯,在屏上控制启停给定频率,读取变频器状态,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指点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发一份

网友A:
按型号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优利康YD101的!

网友B:
这文档下载还需要费用呢!你不如上传到论坛!大家也好帮你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B:
以下为变频器相关信息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在触摸屏里
首先新建一个串口父设备,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要和变频器通信参数保持一致;然后再建一个莫迪康ModbusRTU设备,这个莫迪康设备里的从站地址要和变频器一致!如下:
建立4区两个寄存器编号为400001和400002的寄存器:
新建一个画面,选择一个标准按钮控件,基本属性中的文本填写启动,按下脚本设置如下:
同样的道理,再做一个按钮,基本熟悉中的文本填写停止,按下脚本设置如下:
那么这两个按钮就分别是启动和停止变频器了!
其他给定频率、读取参数自己摸索!

网友C:
这个师傅好,相当于手把手教了!

网友D:
关版主经典

网友E(2019-02-22):
回复 网友B:
不错,还截图了给。

网友F(2021-08-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老师,用通讯启停的话 如果触摸屏给变频器写1 启动后 设备断线那么变频器不是就停不了吗?这个要不要再变频器上设置一下如果通讯中断 变频器自动停止呢?

网友G(2022-06-03):
13楼说的对通讯断线,变频停不了可以监测通讯线开后写一个脚本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