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请问一下PLC内部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如何导出文本格式?我用GX developer或者GX Works可以批量进行监视,但是数据导不出来

网友A:
想用编程软件导出?不行的吧。你想长期存储出来的话,还是搭建数据采集系统来获得数据吧,简单地说,就是使用电脑安装组态软件,电脑使用数据线连接PLC,定期采集存储进入电脑硬盘内部。

网友B:
三菱这个MX Sheet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C:
用上面的三菱软件或是加触摸屏,触摸屏有数据记录功能,可以存储数据。

网友D:
想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软件记录数据是怎样的格式呢

网友E:
三菱有支持数据采集的软件和工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菱这个MX Sheet软件应该可以
我也试过这个软件,读写都可以,就是在开始做的时候有点点麻烦,弄明白也就简单了。安装软件也是比较复杂,我是看着资料一步一步学的,好久没有弄了,也忘记了。做软件和程序这东西,还是要天天型才有进展。

网友G:
还是用个触摸屏来搞简单点;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软元件监视,会显示各个软元件的值,数据格式就不清楚了。

网友H:
内部的辅助数据寄存器可以监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