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我厂一条新改建6KV线路,大约14公里长,中间有一个10KV/5000KVA升压变压器,末端又加了一个降压变压器,降低到6KV使用,目前存在的问题:负荷小时,木端电压还可以,一旦带上负荷,末端电压很低5.3KV左右,影响设备运行,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线损太多了,线径小了,可以调整变压器分接开关改变高压绕组抽头来改变电压比,提高电压。

网友B:
变压器有不有档位调节,还有不有调节余地;负荷较小时,电压有不有偏高,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压降大,可能主要是线路压降、或者加上变压设备的压降,可看看线路压降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导线线径是否足够;另外,功率因数如何。

网友C:
按照纯电阻电路(实际你们线路肯定有感抗)计算,10KV线路5000KVA负载额定电流在290A左右,6KV线路电流更加高达480A,导线10KV最低240平方毫米铝线,6KV线路需要最低400平方毫米规格,你们撑死了采用95平方毫米规格导线架设,加大导线和采用更高机械强度的绝缘子吧

网友D:
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供电质量,如果是线圈式负载,会产生无功功率的,会消耗掉部分变压器的有功功率,可以考虑使用就地补偿。

网友E:
1、输出端电压值是多少
2、10KV/5000KVA升压变压器,在正中间,14公里的正中间吗?
3、楼主你们的负荷有多大

网友F:
线路损耗是一个原因,具体楼主所说的大负载的工况不够清晰(如果是电机负载占多也是造成电源电压降低的)

网友G:
车间负债功率大,增加电容补偿试试

网友H:
距离,线路没问题, 是不是负载偏大?

网友I:
线路长了压降,线径也会有影响;
还有你的带带负荷运行时带的多少?
中间变压器的容量够不?

网友J:
调整高压分接开关,如果没有效果,增大线径。

网友K:
线径,容量,负荷及负荷类型,是否有无功补偿.补偿方式,容量都没说清,还是空载电压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厂一条新改建6KV线路,大约14公里长,中间有一个10KV/5000KVA升压变压器,末端又加了一个降压变压器,降低到6KV使用,目前存在的问题:负荷小时,木端电压还可以,一旦带上负荷,末端电压很低5.3KV左右,影响设备运行,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你这个中间在那里?在7公里处吗?还是14公里是10KV线路?

网友M:
对于6(10)KV线路,14km太长了,加10kv升压是因为有10KV设备么,如果没有10KV设备,还不如直接6kv传输了,2个变压器再加长线路,线路阻抗太大。这不是单纯的线径问题,感抗几乎和线径是无关的。

网友N:
先核算一下轻载和重载时的电压电压电流关系,然后找正规设计部门计算,适当提高变压器的电压,看是提高10%还是5%,并提高线径降低线路压降(这个工程量太大了,原有电缆要费不少)

网友O:
末端变压器容量是多少?要带的负荷是多少?变压器容量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P:
负载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