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3):
伺服驱动器360度分度电子齿轮比怎么设,就是辟如发36000个脉冲刚好是一圈,这个齿轮比要怎么设定。

网友A:
这还要具体看是什么伺服,它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然后再去计算。

网友B:
先把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分辩率搞清楚才能计算;
当然,现在一些新款的伺服可以直接设定每圈的脉冲数,如果你用的有这功能,直接此参数设成36000就OK了;

网友C:
例如:步进电机通常1.8度(200步走一圈) 0.9度(400步走一圈)步进角,也就说给步进电机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一个步距角(整步的时候)。
步进电机需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现在市面上大多是带细分的步进驱动器。如果驱动器细分数16,那么1.8度的电机16*200,3200个脉冲走一圈。

网友D:
提供一下具体的伺服电机与驱动器型号

网友E:
是哪一种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伺服是信捷400瓦的,编码器是2500线4相,一转应该是10000个脉冲。

网友F:
脉冲当量:△M= L/E * 1/R * D
工作台移动量:M = △M * P
验证最大转速:n = F*60/E * D

E---编码器分辨率(电机转动一圈脉冲数)
R---减速比
D---电子齿轮比
P---输出脉冲
F---脉冲频率

网友G:
把旋转360度看成连接一条36mm的丝杆不就行了嘛,算出来是5/18

网友H:
有点麻烦,总是无法除去累计误差,除非编码器能和360整除的,要不难度有点点大了。分度的设备我做的太多了,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弄,这个除了要求电机能和360度细分以外,程序里面也是要求能清除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