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怪事

楼主(2019-01-13):
两个30kw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星型时没有问题。转换到三角时接触器吸合一下就释放了。后来只接一个电机能正常运行。我现在就是奇怪,为什么如果电机坏了。只是在转换到三角时吸合一下释放呢。因为这个是一直运行的机器。控制电路不会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释放的原因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B:
可能是电压低吧。

网友C:
星三角电机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D:
两个运行将电压拉低了?
接触器线圈接线不牢固振动导致的?

网友E:
测下两台时转三角形时的电压是多少?会不会是压降过低。

网友F:
很少接触这种大功率电机,感觉是电压低了

网友G:
因为电机坏了以后,角接比星接电流大了很多,星接时正常运转,当转换到角接时电流增大了很多,把电压拉的很低,电压低接触器就释放了。

网友H:
y-▲起动用于电动机电压为380/220V,其绕组接法相应为△/Y的较大容量电动机.起动时绕组为Y连接,待转速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改为△连接.这种起动方法可使每相定子绕组所受的电压在起动时降低到电路电压的1/根号3

 Y-△起动用于电动机电压为380/220V,其绕组接法相应为△/Y的较大容量电动机,起动时绕组为Y型连接,待转速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再改为△连接.这种起动方法使每相定子绕组所承受的电压在起动时降低到电路电压的1/根3(即57.7%),其电流为直接起动时的1/3.由于起动电流的减小,起动转矩也同时减小到直接起动的1/3,所以这种起动方式只能工作在空载或轻载起动的场合(如鼓风机、水泵等),不适重载起动线路.
以上一点基础小知识▂尽供参考。

网友I:
“只接一个电机能正常运行”,是不是接两台中任意一台均是如此;两台各自的电流情况如何,电压多少。

网友J:
估计供电的变压器有点小造成的电源电压下降,最好实际检测一下就明了

网友K:
我也认为是接触器线圈压降太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看来大家都倾向于电压偏低。但是因为这是长期正常运行的机器。而一台可以运行,说明电路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是电压问题那就倾向于7#楼所说。电机今天没来得及换,明天看结果。

网友K:
建议搞两套星三角启动,而且要先后隔几秒启动,因为电机功率30KW太大了。

网友L:
电机,电源应该没问题,建议用排除法,验证一下控制回路,发个控制图

网友M:
遇见过一个窑炉点火时风机电机的接触器就会跳闸,就是因为点火变压器动作时把电压拉低了,接触器跳开,愿因也是电缆故障,更换电缆后正常。你可个应该也是两台电机同时启动将电压拉低了

网友N:
怀疑控制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供参考

网友O:
电源是否缺相,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P:
第一感觉是控制回路电压低导致线圈释放呀,发个控制回路图看看呀

网友Q:
以前单位海尔空调水冷机组也遇到类似情况,也是星三角启动,启动后一切换就停机了。因为内部是单片机控制的,厂家来了直接插上数据线,软件查故障,说是电路板坏了。具体哪个部件不肯说的,直接整块电路板换掉。

网友R:
两台单独试验都正常?
同时启动是否同时带动一台设备,同步问题?
启动后电压低?

网友S:
如果之前使用没问题,只在现在出问题还得查下控制元件和线路,电机问题那可以要跳闸的

网友T:
感觉是启动的时候电压低了。

网友U:
电源电压被切到三角接法时被降低太多了,

网友V: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你可以先把电机线拆了,看看控制有没有问。

网友W:
一套星三角启动电路,二个37kw电机,原来没问题,现在单独带任一个电机也没问题,同时带角保持不住。
设备老了,行动困难,抗造能力减弱
将控制回路改为直流

网友X:
不知道你电机是多大的,3KW以上只能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Y:
我也考虑是不是电压低了,等待楼主更新吧!不排除有其他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一套星三角启动电路,二个37kw电机,原来没问题,现在单独带任一个电机也没问题,同时带角保持不住。
设备老了,行动困难,抗造能力减弱
将控制回路改为直流

将控制回路改直流有效果???

楼主:
因为是长期正常使用的设备。而且单独使用一个电机没有问题,控制电路的问题可能性很小的。现在换一个电机。可以运行一会,因为不同步。明天继续

网友J:
回复 网友M:
楼主是哪款燃烧机啊,点火线圈不大吧

网友W:
哦 是这样,你在说单独使用一台电机正常,这一台是“单独带任一个电机”
没有说任何器件(包括电机)有损坏迹象
一直运行的机器,估计是有年头的机器(长期正常使用的设备),多久?10年以上还是7-8年
既然是二个电机“同步”启停,想必还是有年头的,现代还有这样控制的设备?同步控制器是要用上的,你这设备没有吧。
“同步”完全依赖电机,负载,机械.......
既然角不保,网友多趋于电压突降,电网想必也是设备投入前建成,后来想必增加用电设备也不少。
改成直流控制回路,前端必然要有一个开关电源,现在开关电源输入基本都是宽电压(85-240v),在选择大些
容量的
不放心其能抵抗电压突降,那就上PLC(用上掉电记忆程序)

“现在换一个电机。可以运行一会,因为不同步”
因为不同步人为停机,还是自动停机?
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一个近60的老人+20左右的年轻人,步调协调,没有特别约定能行吗

这设备是不是类似长输送带?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就是一个普通的烧嘴,不是成套的燃烧机

网友Z:
星角切换时间较短,距离电源变压器较远,线路接触不良等都可能造成类似故障。
你可以:检查线路、测量电压、更换元器件等方法逐步进行排除。
同时还要借鉴楼上各位朋友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AA:
有可能是电源或负荷线路长,启动过程中电压降太大造成的。

网友AB:
启动后电压低?

网友AC:
有可能是星形接触器触点不行了,换1个接触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讨论。换过电机后,解决问题了。

网友W:
回复 楼主:
二个电机都换了?
还是解决了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