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什么原因总是出这样那样的毛病

楼主(2019-01-13):
有几台北控的屏,总是出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突然没有了画面 或通讯断开,或突然没了小软键盘没法操作了等等,很多还都是重启就能恢复,公司职责分得清,即使这样也要我们大老远跑一趟,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系统 的问题,今天这个更奇怪 ,触摸屏系统莫名其妙地进入了系统还原界面 。

网友A:
建议换新屏

网友B:
根据描述的现象,应该是屏的自己的系统的问题,建议换其他牌子或型号,虽然会多做工作,但起码会解决

网友C:
这个无法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如果能更新固件,建议先更新固件看看后续什么情况。

网友D:
通讯线出现问题,会造成画面失去一部分菜单。

网友E:
这种情况还是考虑3楼版主的方案-先刷固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