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加工方形孔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9-01-13):
不知道这个题目会不会引起误会QAQ

正题

铣削加工方形孔的时候,如果方形孔将来安装的时候是插入一块方形零件的,那么如图的一种方式很实用。方形孔的四个角钻四个圆孔,这样可以节省清角的工序,而且零件安装的时候也可以避免倒角太小安装不进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题目会不会引起误会QAQ

正题

铣削加工方形孔的时候,如果方形孔将来安装的时候是插入一块方形零件的,那么如图的一种方式很实用。方形孔的四个角钻四个圆孔,这样可以节省清角的工序,而且零件安装的时候也可以避免倒角太小安装不进去的问题。
方形孔的四个角钻四个圆孔,不好吧,如果用角钻,对钻头和和钻孔的操作人员要求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铣方形孔之前先在四边角钻四个孔,再铣削,铣完了再打肯定打不了,这个可以在加工中心上做,手工打不好弄

网友C:
对钻头和和钻孔的操作人员要求很高?不会的,可以用钻模,没有什么误差,对操作工没什么特殊要求,且钻模也很简单,成本不高。

网友D:
见过一个工具,可能说是万能的,小贵
有个像扁铲的附件,装上后可以开方孔,产螺钉,切角铁......

网友E:
如果所有的方形孔开孔结果都是如图所示,我相信你的订单会飞走不少。很多客户对产品的挑剔程度要求近乎完美,别拿加工过程的工艺受限当借口,工艺也是为了产品而不断研发改进的。

要开方形就必须是方形,要开圆形就必须是圆形,你的案例,铣刀完全可以以四角的圆心中,靠最外边的圆弧为起点进行加工作业,如图:

网友F:
在适用的场合,不失为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所有的方形孔开孔结果都是如图所示,我相信你的订单会飞走不少。很多客户对产品的挑剔程度要求近乎完美,别拿加工过程的工艺受限当借口,工艺也是为了产品而不断研发改进的。

要开方形就必须是方形,要开圆形就必须是圆形,你的案例,铣刀完全可以以四角的圆心中,靠最外边的圆弧为起点进行加工作业,如图:
做产品当然不能这样做,必须安装图纸来。我的意思是自己研发设备的时候,这样的方法也有好处。

网友G:
这个是个办法
角点就是圆孔中心点
这个位置的偏差要求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