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模拟量请教

楼主(2019-01-14):
我有个变送器的温度传感器。是PT100的。是电流信号,我的LOGO!是最新版本的是可以支持4-20MA或者0-10V ,我现在接上去,按照图接上去。LOGO的监控是1000,不知道怎么转换。还有就是偏置和增益怎么做。我看到帮助手册有这个,愣是没有看明白。。咋回事。怎么转的。让它显示当前温度值!!

这是帮助手册说的

这是logo监控看到的AI值

这是接线图,

这是AI设置参数,不知道怎么

网友A:
我没看懂版主第一句话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懂版主第一句话是啥意思
就是把logo里面改成温度。和流量计一样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抱歉多编辑一点,模拟量输出也编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也应该支持MODBUS TCP
哥,你看怎么样?,我先叫那个先把模拟量这块搞定,用它本身的显示屏显示,然后简单逻辑搞定准备在那个后面搞通讯时,在触摸屏,做一个画面和监控,再一块搞一步一步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也应该支持MODBUS TCP
哥,你看怎么样?,我先叫那个先把模拟量这块搞定,用它本身的显示屏显示,然后简单逻辑搞定准备在那个后面搞通讯时,在触摸屏,做一个画面和监控,再一块搞一步一步来,
你说的这款触摸屏,我不清楚,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smart 700IE 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也应该支持MODBUS TCP
哥,你看怎么样?,我先叫那个先把模拟量这块搞定,用它本身的显示屏显示,然后简单逻辑搞定准备在那个后面搞通讯时,在触摸屏,做一个画面和监控,再一块搞一步一步来,
你说的这款触摸屏,我不清楚,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smart 700IE V3
好嘞,谢谢哥,)

网友C:
你变送器的量程如果是-10到100摄氏度的话,4-20mA
这张图中的最小值-10,最大值100;增益1.0,偏置为0。
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我试试,我刚刚接触到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也应该支持MODBUS TCP
哥,你看怎么样?,我先叫那个先把模拟量这块搞定,用它本身的显示屏显示,然后简单逻辑搞定准备在那个后面搞通讯时,在触摸屏,做一个画面和监控,再一块搞一步一步来,
你说的这款“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貌似没有,但是另外一款国产的触摸屏可以的,也就是威纶通的触摸屏支持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模拟量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但是我那个模拟量没有输出,能不能用文本显示器显示输出?在用模拟算术做增益和偏置,显示工程量温度
或者选择smart 触摸屏
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也应该支持MODBUS TCP
哥,你看怎么样?,我先叫那个先把模拟量这块搞定,用它本身的显示屏显示,然后简单逻辑搞定准备在那个后面搞通讯时,在触摸屏,做一个画面和监控,再一块搞一步一步来,
你说的这款“我有一个国产的触摸屏MCGS 带网口的”
貌似没有,但是另外一款国产的触摸屏可以的,也就是威纶通的触摸屏支持LOGO!

哦,原来他不支持国产的,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个闲置威纶通,有时间可以用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变送器的量程如果是-10到100摄氏度的话,4-20mA
这张图中的最小值-10,最大值100;增益1.0,偏置为0。
试一试
这个我也试了,好像是不行,因为我看了29温度的当前只是214,我怀疑是不是参数有问题?什么是输出,不是电压信号或者是点有信号,我今晚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是数据采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数据采集吧
是的,想采集数据之后做工程量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量程是0-100摄氏度的话,此时29℃对应的输出电流为8.64mA,用万用表的在直流毫安档测量下,看是不是这个数值。
确保变送器输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程是0-100摄氏度的话,此时29℃对应的输出电流为8.64mA,用万用表的在直流毫安档测量下,看是不是这个数值。
确保变送器输出没问题
电压信号,50对应是3.00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