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近日接修几台模拟量输入没给定或不稳的机器,由于考虑到整机上电检查比较麻烦,随采用单板上24V检查的方法,单板上电如图:
单板上电检查由于没有与驱动板连接会报5210(PPCC LINK)故障,暂不管它,按面板ACT键返回监控屏,把面板显示的监控项目改为01.18 AI1,监视AI1的输入值,AI监控画面如图:
ACS800主控板由于采用多层,绘制图纸较为麻烦,所以未对板模拟量输入部分绘制原理图,但大概信号流程是所有AI信号经A2四运放TLE2064ID缓冲放大后,再经A6四模拟开关DG411送入U12,U12是单路12Bit AD转换器,再经4片数字IC进行时序转换及整理后由高速数据光耦V21(HCPL-0631)输出,V41(HCPL-0631)输入。但在维修过程中发现V41(HCPL-0631)的V02输出损坏几率最高。V41位置如图:
V41(HCPL-0631)管脚功能图:
V41(HCPL-0631)各输入输出,ANODE1波形图:
V41(HCPL-0631)VO1波形图:
V41(HCPL-0631)ANODE2波形图:
V41(HCPL-0631)VO2波形图:
在这里发现V41(HCPL-0631)VO2波形输出为一条直线,说明数据光耦已损坏,更换后波形如下:
这时再看AI输入监控如图:
上机试机,模拟量输入功能恢复,同时AI2、AI3输入4-20MA也显示正常。
如果光耦时好时坏,那么AI监控数据会时有时无,由于变频器存在着加减速时间,输出频率会上下波动,表现为频率不稳定。亦可能因参数设置不同出现不同变化及报警信息,只要监视AI输入电压、电流值,就可以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A:
有机会跟楼主学习一下,进口的变频器我还真修不了。

网友B:
楼主的分享精神必须赞一个!

网友C:
遇到过施耐德某型号变频AI1坏,AI2好用是不是也是类似问题。

网友D:
对这样的状况,我一般是让维修部直接给换新版,毕竟停机很多时候造成的损失比维修费多

网友E:
   楼主强大!表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