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伺服Z相信号接线不稳定,有什么办法调稳定些,请大神指点我一下,谢谢

楼主:
Z相信号接受不稳定

网友A:
是怎么不稳定呀?

网友B:
什么伺服?是伺服自身信号问题,还是这个信号接线出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是国产禾川伺服

网友B:
伺服出来的Z向信号接线有没有问题?比如到控制器的接线距离,用的什么材料的线,有没有屏蔽等。

网友C:
Z信号一般找原点用一下上(下)沿,程序来处理你的问题

网友D:
确定啊线的问题就好办

网友E(2019-03-14):
这个不稳定通常跟你接线不规范,和环境干扰影响有关。线路过长也是一种原因。通常这些信号要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传输信号,线缆的长度也得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