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SG3525}带载2A打嗝

楼主(2019-01-14):
借用网友的图

楼主:
图中的431AC8脚与R46上端相连
电源+.-为530VDC
输出电流应不低于10A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的成品图 成功运行的有N多

楼主:
上图为空载时TR2初级波形

网友A:
把那两个黄色的电容换一下 再试试
【方案】
CHV110在自动扶梯上的应用

网友B:
空载是否正常,如正常,应该是负载电路有问题【短路故障】,带载2A 开关电源打嗝,请检查负载电路,看各之路负载,是否有短路故障,比如驱动电路 各种检测电路的电源电路 散热风扇 霍尔。。。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凹版印刷机上的应用

网友C:
有波形图了.
这波形不好看.空载波形呢?
【方案】
门关闭性能检查的自动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独立的DC24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波形就是空载时的
正常波形是啥样子呢?

网友D:
查下431外围电阻是否变值?输出电压要高于24V,否则间歇震荡。
【方案】
是什么让VTScada与众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压24.5V
电阻都正常

网友D:
看电源外观较新。一般英威腾这种电源易坏件就是电阻,主滤波电容,24V那两个滤波电容,别的较少损坏。再查一下电阻有无变值。
【方案】
化工厂事故频发,石化企业的气体泄漏排查很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想要小板的电源直接淘宝买一个最靠谱,波形稳定,对其他部分没干扰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自动开袋机上成功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想学习学习

网友B:
切断24V负载,即变压器负边的24V电源供电,单独试开关电源,先搞明白,是开关电源自身的的问题还是开关电源负载电路的问题。
【方案】
现场总线模块构建数字化工厂“神经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独立的24V,靠端子连接的,可以甩掉负载

楼主:
补充
负载在小于2A时,输出电压随负载加大降低,低于15V时开始“打嗝”。

网友B:
您怎么就不明白呀,开关电源的负载,难道就光是端子后面面的的负载吗,开关变压器负边的电源电路难道不是负载吗? 滤波电容 整流二极管不算负载吗?
【方案】
华北工控EMB-2582主板,满足远程诊疗系统8K音视频编解码及高效传输需求

网友B:
反馈电路不是负载吗?尖峰吸收电路不是负载吗?稳压电路不是负载吗? 你知道什么是负载能力吗?你知到什么是负载能力差吗?有什么原因吗?
【方案】
工业主板EMB-4118,可赋能AMR机器人更高效智能运行

楼主:
受教  学习
原来负责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