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与安全无关。

楼主(2019-01-14):
一装修工程,36伏照明要求集控带显,没有买到36伏指示灯,用的是直流24伏LED指示灯,我想串一只电阻要用多大的,多少瓦的,还有别的办法吗?每个盘上15-20只不等共11个盘。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2W10K或47K的绕线电位器串在电路中,先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值。如果不亮,慢慢往小调,直到满意的光为止!再用万用表测当时的电位器阻值,把每路换上相应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2W10K或47K的绕线电位器串在电路中,先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值。如果不亮,慢慢往小调,直到满意的光为止!再用万用表测当时的电位器阻值,把每路换上相应的电阻就行了。
这个多圈电位器我还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2W10K或47K的绕线电位器串在电路中,先把电位器调到最大值。如果不亮,慢慢往小调,直到满意的光为止!再用万用表测当时的电位器阻值,把每路换上相应的电阻就行了。
这个多圈电位器我还真有
你直接用220V的简单呀!36V电压灯暗一点而已……

网友C:
某宝有卖!

网友D:
1楼的办法可以试试,选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去测试找到相应的阻值。

网友E:
36V照明顶和24V LED指示灯差别不小的啊

网友F:
干嘛不用一个电压等级,维护也方便些

网友G:
还是去某宝买算了,安装起来干净利落

网友H:
拆开DC24V LED灯泡看里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然后串上一只比该电阻阻值小一半的电阻,又或者直接更换为大其1.5倍的电阻。
如果想准确点,可以通过欧姆定律(I=U/R)计算准确的电阻值。
如果想懒一点的,串联上一只不小于2k的1/2W金属膜电阻也可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