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最近测试了下基恩士新出的KV-XH16EC EtherCAT总线模块,还是挺好用的,基恩士的说明书是我看过写的最好的说明书,真的很详细。
1.添加模块,分配下首地址
2.轴设置,添加轴配置

3.对添加的轴进行详细配置,这里用的汇川伺服做的测试,同时伺服那边也要设置,把需要的信号匹配上

4.轴控制设置,程序里不想设置的参数可以在这里填,也可以在程序里填,轴系坐标转换如果不想在伺服里设置参数,就可以在这里设置,效果一样的。

5.参照说明书写程序,这里做了个功能块,写的比较简单,有需要的可以看看,基恩士缓存器都是通过首地址去计算的,功能块里用的变址去计算的,后期使用方便
6.安利下强大的说明书,我觉得他家说明书给100分,因为最高分只有100!

网友A:
东西肯定是不错;KV-7500做为KEYENCE目前功能最强大的PLC,性能上肯定没问题,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B:
基恩士给于一些重点的客户价格比较底,特别是用基恩士配安川伺服,用到轴比较多的,我几个用三菱较大的客户一直有和基恩士这种配置的竞争情况。

网友C:
基恩士兼容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给于一些重点的客户价格比较底,特别是用基恩士配安川伺服,用到轴比较多的,我几个用三菱较大的客户一直有和基恩士这种配置的竞争情况。
基恩士是用的越多越便宜,量少还是不建议用的,包括他家传感器也是,量够大他能给出国产价

网友D(2019-02-22):
为什么我试了一下,运行定位就成相对定位了,不是绝对

网友E(2019-09-14):
目前在学基恩士,感觉编程方式挺灵活,就是还是不怎么懂

网友A:
KEYENCE出新的速度太快了;国内用的KV-7500还没多久,KV-8000系列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ENCE出新的速度太快了;国内用的KV-7500还没多久,KV-8000系列又出来了;
8000好像自带行车记录仪功能........
再快也不及公司换的快,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F:
轴构成设定的时候提示缺少ESI文件,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伺服厂商要

网友G(2021-08-09):
大佬,膜拜

网友A:
XH16EC功能是不错,就是价格的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