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我需要在一个直径4厘米,高80厘米的圆筒内做个减速开关,在圆筒顶部加块状的冰,圆筒底部有水面,减少冰的冲击力,怎么做这个开关。空间比较小,需要简易

网友A:
圆筒旋转?
减速挡板还是减速开关?

网友B:
我表示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描述是不是太过于精减了?

网友C:
微动开关有比较小的,楼主那个尺寸应该可以放进好几个的。

网友D:
水银开关可以么,有一种很小的(不知道你的安装方式,随便说的)

网友E:
这个开关是怎样去减少冲击力的

网友F:
这个减速开关,是为了降低冰的下降速度,还是其他。

得到的信息大致是:
圆筒是直通的,冰可以从顶端加进、从下端落下;
但未明白减速开关与冰的关系,该减速开关是为了获取电信号(去控制)、还是直接控制速度,减速是减谁的速度。

网友G:
如果能调速,直接减速不就行了吗?加减速开关反倒不好弄。

网友H:
想知道是怎么减速来着。

网友I:
冰是自由落体吗,还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J:
你需要一个图,楼主

网友K:
减小冰对下面水的冲击力?垂直于圆筒壁安装若干弹簧,能起到减速作用,是否能满足您的需求?

网友L:
用在什么环境,热的地方冰不就化了!

网友M:
拆个鼠标的微动开关

网友N(2019-03-03):
你把事情说清楚这个好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