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求助!控制室电脑上可以设置阀门开度·启停设备等.现在想在设备现场也能设置阀门开度和启停设备,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加个触摸屏联网控制!

网友B:
触摸屏联网造价就高了吧,而且也没有人这么做,一台设备一个触摸屏?

就地操作箱是一个办法,或者直接在阀门上就地操作就完了。弄得那么复杂、

网友C:
现场开关箱控制启停,阀门开度现场开关箱控制又是比较少见呢。

网友D:
你应该将现有配备提供一下,比如现场有或没有触摸屏
没有触摸屏,使用PLC?有多少富余输入或还能加扩展不........

网友E:
需要控制阀位多么,还有当现场控制中控还需要控制么

网友F:
远程I/O模块,可以和上位机连接进行控制

网友G:
用蝶阀加模拟量控制

网友H:
如果你的阀门带位置检测就很好办,配合plc来做就可以

网友I:
这个要求要在具体一点,不然建议不太好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需要控制阀位多么,还有当现场控制中控还需要控制么
本地远程同时(分别)参与控制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远程I/O模块,可以和上位机连接进行控制
加一个本地远程控制就OK

网友K:
确实弄个就地控制的话成本低很多啊。

网友L:
设置阀门开度----是不是指在现场可对阀门进行任意的开关操作?如果是可考虑用手操器。
启停设备------是什么设备,是单独的还是与控制室的启停串、并联?

网友M:
现场控制细节。交流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