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4):
700多个支持 modbus 协议的多功能表,分布在11个配电室,仪表最多的配电室不到200个表。
看PLC说明书 1个PLC只能带31个从站,但网上看最多127个。有什么成本较低的方法。

如果最多可以127个从站。能否表数多于127的配电室用2个200 SMART,低于127的用1个200 SMART。然后所有200 SMART 以太网通讯到 中控室的 WINCC 工控机上能否可行。

网友A:
可以考虑上位机组态软件,然后进行DTU进行远程读取数据,比你用PLC好用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509
* 帖子主题: 客户反映力控软件突然数据全无
我们的就是几百个点,读取的数据。

网友B:
700多个点,你的好好咨询一下了,或者先搞一台测试一下到底能接多少台

网友C:
1楼方案可行,我这用的方案和1楼说的相似

网友D:
俺也建议dtu方案。

网友E:
modbus可以带200多个设备.但是plc不一定,说明书上31就一般不能超过了.
远程可以用楼上说的dtu(那么多人说了,我也参乎一下),近距离可以直接用计算机串口或者串口服务器.
主要是看成本,效率.

网友F:
站点多的话不考虑PLC了!

网友G:
就怕是速度慢的要死啊。

网友H:
传输速度应该会有影响,尤其是485通讯。

网友I:
使用modbus 集线器,集线器与主机通过以太网连接

网友J:
串口服务器 和 DTU  以及PLC 远程通讯网关我都有 。你可以找我

网友K:
串口服务器就行,我做过和你类似的项目,用的是MOXA 16口的串口服务器,然后经过网线到中控室,一个口带20台设备没啥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串口服务器就行,我做过和你类似的项目,用的是MOXA 16口的串口服务器,然后经过网线到中控室,一个口带20台设备没啥问题。
摩莎的串口服务器接modbus最好按照标准的485硬件来,从站链,首尾的电阻,我见过不标准通讯出错的

网友M:
用moxa的Nport 转以太网 然后服务器端用kepserver 再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