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9-01-14):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小问题,市场上有没有像电子排水器那样工作的时间继电器,常开和常闭可以调节循环工作的。如有请大神提供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A:
DH48S-S
JSS48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B:
多的是;DH48S-S ON/OFF时间可单独设定,通电后就一直循环;

网友C:
压缩空气存储罐自动排水控制器吧,市场有卖啊,很常用啊

网友D:
电子排水器?时间继电器?
水位控制器吧,水位很低了,让水泵空转?

网友E:
看看这个符合你的要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小问题,市场上有没有像电子排水器那样工作的时间继电器,常开和常闭可以调节循环工作的。如有请大神提供一下型号谢谢
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两个时间单独可调,具体型号淘宝上查一下……

网友G:
时间控制和液位控制结合比较好

网友H:
大家服务很到位啊  图都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