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

楼主(2019-01-14):
三菱FX3UC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定位控制用的是DRVA指令,JOG用的是PLSV指令.按理说JOG点动的时候给正脉冲,电机正转;给负脉冲电机反转,可是为什么给正脉冲和给负脉冲电机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转呢?如图,伺服电机的参数怎么设置才是双脉冲模式呢?

网友A:
JOG只是测试

网友B:
FX发出的是脉冲加方向,你伺服驱动器也要这样设置。
三菱程序例子是用DDRVI指令做正反转点动,你试下这个指令。

网友C:
正脉冲和负脉冲你PLC上就需要二路脉冲输出口了,而且你驱动器需设成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按描述你用的是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D:
你要检查一下方向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C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定位控制用的是DRVA指令,JOG用的是PLSV指令.按理说JOG点动的时候给正脉冲,电机正转;给负脉冲电机反转,可是为什么给正脉冲和给负脉冲电机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转呢?如图,伺服电机的参数怎么设置才是双脉冲模式呢?
你要知道哪个是发脉冲,那个是方向,然后发错了,脉冲的点数是哪个?最好看一下接线手册那个IO图

网友F:
你的PR0.06和PR0.07分别设置的是什么

网友G:
首先,你要看看驱动器你设置的是那种脉冲形式,具体检查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如果你第一次玩,我建议你使用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这样一个固定的脚是脉冲列,另一个固定的脚是方向信号。如果不转,肯定是脉冲没发出来;如果没有换向,那一定是方向信号有问题。

网友H(2019-02-14):
我也遇到过,当时没注意我是把ABS搞成INC了,就往一个方向走,改过来就OK了,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你的

网友I:
这个一般是脉冲加方向来控制,

网友H:
脉冲方向和双脉冲的接线方式都不一样。按楼主的说法用的应该是脉冲方向,要双脉冲,参数,配线都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