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求高手救命

楼主(2019-01-15):
求问各位大神,桌面试机怎么屏蔽启动3220欠压报警啊!现在是不带模块,开关电源旁的X1直接送的直流电,启动就欠压,我想测动态电压测不了!

网友A:
有母线电压检测,肯定要报警。必须要加到检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点一下嘛。检测点在哪?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B:
就那两块陶瓷片  电压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找陶瓷片的信号来源先

网友C:
欠压你查查充电接触器的触点,看是否接触不好。电解电容是否容量不足。或开关电源电路。如果是可控整流电路,查一下可控整流桥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不欠压!我做桌面维修,不加交流电,加直流的情况下启动欠压。是检测回路没供电,现在是找不到检测点!

目测好像是检测点是A901-9,没看懂啊,求高手指导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我看不明白了,你用的直流电源功率够吗?高手们请进吧。

网友D:
ABB不带模块很难试的,它应该还有输出检测呢,没输出也会报警。

楼主:
哈哈,貌似我眼花看反了,X831的1脚才是阴极,直接拉个DC+过去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