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5):
3个200smart cpu与多个mcgs触摸屏以太网连接通过交换机,但是只有一个屏能通信,还与电脑上的组态王连接在一个交换机上面的,当电脑上面组态王工作,触摸屏不工作,触摸屏工作且电脑组态王不工作且只有一台触摸屏工作,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你从最小单元试起,比如一个plc带两个mcgs,看看有没有问题,慢慢加。因为没用过这种的方式,所以也没法给答案。一个300接一个mcgs和wincc,这样的用过,没有问题。一个plc接两个组态软件,都是网络通讯也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B:
触摸屏和组态王访问地址PLC地址相同吗

网友C:
H:\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Driver找到该目录下KVS7200.INI 配置文件,将你需要通信的IP添加进去即可,如下所示(IP可以直接修改)

[192.168.2.4:0]
/SMART
LocalTSAP=0200
RemoteTSAP=0200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这是我两年前用组态王与smart通信时的解决方案,那时候的问题是组态王通信与监控软件不能同时通信。

网友C:
翻到一个文件,可以参考,具体操作也忘得差不多了,最后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了的

网友D:
想知道的是谁做客户端?谁做服务器?走的通信协议是Modbus TCP还是其他?请告知!

网友D:
200 Smart 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做客户端的话可以链接8个服务器;做服务器的话最多可以有8个客户端去链接它!

网友E:
PLC与多触摸屏连接时要用远程触摸屏(一机多屏方案),如果还组态王的话,你试着在组态王里把刷新周期调长一点看行不行,如果不行你就需要用组态王连接触摸屏(有部份触摸屏提供OPC供第三方使用)

网友F:
你要看是不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配置不统一,。。。。

网友G:
换西门子的触摸屏试试;

网友H:
还没接触到,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