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分段问题

楼主(2019-01-15):
问下信捷PLC的程序可以向欧姆龙那样分段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勉强可以,用右键点击,添加行注释。

网友B:
信捷有一个 GROUP  GROUPE指令

网友C:
BLOCK 概述
顺序功能块,即 BLOCK(以下简称 BLOCK)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而存在的一段程序
块。可以将 BLOCK 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流程,在这个特殊的流程里,所有的程序按照一个原
则来执行,即顺序执行原则,这也是 BLOCK 与一般流程最大的不同之处。
BLOCK 开始于 SBLOCK、结束于 SBLOCKE,中间为编程人员书写指令区。如果同一
个 BLOCK 中包含多个发脉冲指令(其他指令也适用),那么脉冲指令将按照触发条件成立
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同时,先执行的脉冲指令结束后才开始下一条脉冲指令的执行。
对于 XC 系列 PLC 而言,可允许存在多个 BLOCK 功能块

网友D:
信捷的顺序功能块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E:
能不能类似欧的段不清楚
是不是可以用空行+注释来区分程序段

网友F:
信捷就用顺序功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