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acs510/7.5kw变频器光耦无供电的维修图纸

楼主(2019-01-15):
维修一台ABBacs510/7.5kw变频器,IGBT模块炸了,驱动部分几个光耦损坏,IGBT保护二极管都击穿短路。现在检查下桥臂3个驱动光耦供电正常23V左右。上桥臂3个驱动光耦供电没有电压,找了很久找不到光耦5脚的负电压从何处而来,求维修图纸。
该机器光耦型号都是314,

网友A:
今日ABB已经不是昔日的ABB了.材料大量使用国产器件,比一些国产变频器的材料都不如.
驱动正负电压一般从变压器经过整流管和滤波电容而来.550系列与400系列电路相近,没有单独负电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从照片上很清楚可以看出,负电压经过滤波电容后,可以一直找到变压器的出线上.注意是不是其它器件引起短路等原因.

网友B:
自举电路

网友C:
负压并非自举电路

网友D:
自举,不上模块没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