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5):
 买了个编码器utsih-b17ck线被扯断了线都是黑色的,求路过的大师给个接线定义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这个找到说明书应该就可以搞得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只说了航空插头的定义没说电路板上面的脚定义

网友B:
白色的胶状是封装吧,你这断了还能接起来吗、

网友C:
这个不好办,碰运气再遇到这个牌子型号的对应一下估计有得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了再给它封起来不就完事了 关键现在是不晓得线的定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有这个编码器的任又不愿意帮我对个线。哎好人太少呀

网友D:
电源首先能从电路板上查出来,接下来有A/B/Z三根线,直接连到PLX输入点上,1圈亮一次的是Z,Z亮后点亮的第一个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