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图库工具怎么用

楼主(2019-01-15):
我现在要做一款按钮,好看点,有背景颜色,应该怎么做,图片的工具怎么用的

网友A:
你这个软件我见过,据我了解这些图库是组态王专用的,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B:
这是组态王的图库小软件。

1.
用哪个图片,单击选择后,鼠标单击右键,选择倒数第二项“Symbol Options”.

2.

在颜色位置,鼠标左键打开选择。上面颜色是所选的按钮或其他选件的颜色,下面的颜色是背景颜色。选好后,点右上方'OK'就好。
3.

然后在组态王画面中的工具箱中选择第4行的第3个“点位图”。然后用鼠标在画面拖出一个方形区域。

4.
在图库软件中,鼠标右键选择第二项“Copy”;然后在画面中刚才拖出的区域,右键选择下面的倒数第3个“黏贴点位图”。

5.

然后就出现了,图库中的元件,可以通过鼠标拖动,更改大小。在图库软件中也可以拖动边框改变元件大小,如下图所示。最好在图库中把元件大小拖动到自己用的大小后,再COPY过去。这样不会让元件失真。

楼主:
谢谢,,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好看的按钮,用工具矩形,椭圆做出来没有按钮按下的那种感觉,指示点一下的感觉,很平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那个昆仑的东西都好丑

网友D:
免费的 3D 模型、2D 图纸和 CAD 文件 - TraceParts
https://www.traceparts.com/zh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虽然很好,但我应用不是这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也就是放在收藏夹里,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