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怎么执行 “步执行”

楼主(2019-01-15):
如题 三菱在模拟调试种我想逐步的运行 看每一条执行结果 特别是For命令时的执行结果 各位大佬来看看这个“步执行”怎么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三菱在模拟调试种我想逐步的运行 看每一条执行结果 特别是For命令时的执行结果 各位大佬来看看这个“步执行”怎么才能使用
1、仅支持Q,L系列的步执行功能。
2、仅支持简单工程下的梯形图和ST语言的步执行,不支持结构化编程。
当符合上述两条后,模拟功能开启后设置中断点,然后进行步执行。

网友B(2020-04-23):
我也想这样看看FOR指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