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控制柜,我也是无语了。

楼主(2019-01-15):
今天去帮忙,看到这个控制柜我也是无语了。拆了,过些时间到另一个地方装起来。标记做起先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修理过的吧

网友B:
并复杂重新做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算是修理过,那也要复位成原来差不多啊。变频器躺在那,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C:
有我这个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我这个乱吗
这个是在正常使用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看到你这个,我那个还是不错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我这个乱吗
这个是在正常使用中吗?
没有,不敢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看到你这个,我那个还是不错的了。
我看见都头疼,不知道怎么处理,从哪里下手

网友E:
第一个柜估计是后器做过改造的,正常的话,变频器安装谁来安装也不会这么安装的,比较空的柜子,稍微整理一下还比较美观的,第二个图,本质还是好的,估计后期做过维修没有整理吧,维修过程还是不同的维修人员,每个都是搞机器可以开机就收工走人,理顺还是要花点心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