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降压

楼主(2019-01-15):
空压机直接启动,启动两台压降的厉害的,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多大的电机呀,错开不要两台同时启动

网友B:
供电线径和距离,电压、压降多少,有何影响,两台是否同时起动、各自功率等。

网友C:
确认一下供电电压多少?可以适当提高点
线路有多长?长了就增加线径或者提高电压
不要同时启动两台机器(错峰),一般空压机的启停压力点可以调整错开!

网友D:
可以两台延时启动。一台启动后再启动另一台。如果必须同时启动,要考虑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线路线径是否满足,压降不能太大。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

网友E:
在有其他设备的情况下提高供电电压个人认为不可取,错时启动或者改掉直接启动。

网友F:
二个方式启动:
1.错开启动;
2.错开启动+给空压机卸载启动,这个要求空压机有卸载装置。

网友G:
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

网友H:
空压机电机功率电源进线容量要描述清楚。

网友I:
供电电压是或正常呢。

网友J:
多大的?单台启动有问题不?如果没有强制要求两台同时启动,错开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K:
那得多大的空压机才能压降那么厉害!

网友L:
是螺杆机么,如果是螺杆机干脆买个控制器和变频器升级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