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读懂这样的程序?

楼主(2019-01-16):
西门子S7-300 的PLC ,一般编程都是梯形图形式的, STL的很少见,如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读懂这样程序 呢?

网友A:
这些用软件的菜单的试图转换LDT梯形图即可

网友B:
一个是用软件自身功能转成梯形图;一个是自己转成能看懂的方式,就是说自己在纸上画出语句表的逻辑表达方式。

网友C:
第一张图:A就是位与,=输出,第二张图是调用一个子程序,后面的内容是接口参数

网友D:
语句的型式还是不如图的形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编程倾向于用语句.甚至plc都要搞成c语言编程,再加上机器人就更是了.搞得机器也只有高大上的程序猿才能操作.
看样子,编程图形化,使用化,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无人机,除了自动航行,可以设定位置.一种方式是输入数据,一种方式是鼠标拉条线.以后开飞机汽车,司机不断输入数据,没有方向盘和操纵杆了.

网友E:
楼主这个在程序中可以转换成梯形图
不过现在的机器人编程的确是恼火!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用语句,B格高,所以大多程序员工资比工控的高。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得不服。

网友H:
用梯形图的多 相对语句表的结构清晰 我感觉。
语句表单页显示的程序多 便于查看跟踪程序的进程。
一般程序员转过来的喜欢语句表的形式。

网友I:
主要还是在理解各指令意思的情况下,要多模拟,运行,监控对比,我通常是拿出来一段转换为梯形图,慢慢就理解了编程者的思路,理解起来也就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梯形图的多 相对语句表的结构清晰 我感觉。
语句表单页显示的程序多 便于查看跟踪程序的进程。
一般程序员转过来的喜欢语句表的形式。
语句表还有一个好处,是最大的好处,那就是编辑快,甚至可以用普通的编辑软件编辑,再贴过来.
像楼主发的那段,甚至可以用excel直接生成,越多越好,自动增加.
像西门家的数据块db,我就经常这样编辑.

网友J:
有时候转换梯形图转换的不是特别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转换梯形图转换的不是特别到位,

试着转换成梯形图,可是根本就转换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转换梯形图转换的不是特别到位,
有点不好弄,慢慢学呗

网友L:
PDF有说明,总共才几十条指令,而且很多指令跟数学有关

网友M:
第一幅图中的简单,另一个能看懂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