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西门子PLC的扫描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1500的扫描时间最少是多少?

网友A:
以 CPU 1511为例,位处理速度为60 ns ~ 1 ns

网友B:
完成一次程序执行的周期,程序越长越复杂时间就会越久,当然这都是控制在控制器扫描时间范围里的

网友C:
PLC的扫面周期一般都在参数里面 可以参看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