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输出 电流信号怎么样加电阻成为电压信号

楼主(2019-01-16):
我从百度搜索了下,好像是加250的电阻,请问一下,电阻值是加在正和负极之间吗!
说四个模拟量都是0到10伏的,我要加电阻值的话,应该是在0到5伏左右也可以,然后显示的温度应该会程序的模拟放大器和模拟算术去做

网友A:
不急的话建议直接上马家淘块板子,有现场的转换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急的话建议直接上马家淘块板子,有现场的转换电路的。
有吗。谢谢,我有个电位器2K.想测试一下结果咋样,好的话。就准备买四个电压信号,来检测温度和水压

网友B:
没错,是加在正负之间,然后电压信号就从电阻两端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加在正负之间,然后电压信号就从电阻两端取好了
谢谢哥,晚上试试看呗,我有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C:
那要看你要电压是什么范围的了,而且自己加外部电路容易产生干扰,所以还是建议更换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非常感谢,我晚上试试看,我有个电位器2K的阻值

楼主:
0-10V的电压信号即可,对应的0-100度温度,正负误差2度左右

网友E:
500欧电阻就是2到10伏

网友F:
4-20MA回路串入电阻就可转换为电压信号,但电压下限不可能为0,不要求隔离的电路,可用图示任意一个电阻的位置串入电阻,从其两端取得电压信号。
如果用个隔离器,就可以有您想的0-10V电压了。通常4-20MA回路的负载电阻不应大于600欧。还有所串的电阻要用标准电阻才能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G:
电阻小于500欧,大了变送器带不动

网友H:
用500Ω紧密电阻,对应2-10v,程序上在做0-100度
用250Ω紧密电阻,对应1-5v,程序上在做0-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0MA回路串入电阻就可转换为电压信号,但电压下限不可能为0,不要求隔离的电路,可用图示任意一个电阻的位置串入电阻,从其两端取得电压信号。
如果用个隔离器,就可以有您想的0-10V电压了。通常4-20MA回路的负载电阻不应大于600欧。还有所串的电阻要用标准电阻才能保证测量精度。
非常感谢,对我来说就是帮助

网友I:
貌似买电流的比电压的贵 通常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买电流的比电压的贵 通常是这样
那是因为电流的信号比较稳定,传输距离比较远

网友J:
原图变送器接了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是传感器信号正

网友K:
250欧的标准电阻,当4~20mA电流通过电阻时,在电阻二侧产生`1~5V的电压信号;

网友L:
为什么要转换呢,LOGO!在编程的时候可以选择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加2K的电阻,你的变送器不可能输出超过12mA的电流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的,电流信号可以传输距离远,电压信号容易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电流信号可以传输距离远,电压信号容易产生干扰
就是的,电压信号不稳定干扰,比电流信号稳定传输距离远。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买电流的比电压的贵  通常是这样
那是因为电流的信号比较稳定,传输距离比较远
我感觉楼主这么做有几种可能,1、采购错误 需要电压的采购了电流型。2、旧设备换件没有合适的用这个替换 修改使用。
如果是设计错误就应该就此避免。
电流型受传输线缆电阻影响小,干扰影响小所以传输距离较电压型长。所以价格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买电流的比电压的贵  通常是这样
那是因为电流的信号比较稳定,传输距离比较远
我感觉楼主这么做有几种可能,1、采购错误 需要电压的采购了电流型。2、旧设备换件没有合适的用这个替换 修改使用。
如果是设计错误就应该就此避免。
电流型受传输线缆电阻影响小,干扰影响小所以传输距离较电压型长。所以价格略贵。
那已经更改回来公司有一个电压信号的模拟量的流量计,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和流量计的温度在频里面做不出来上,和流量计的实际温度和我做的温度不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处理模拟量的方法一般有2种。用PLC自带的功能指令。或自己用常规指令做换算。
如果能得到数 但与实际值不一样 看看规律 如果是线性的就是换算错误 简单就是在加个系数。或模块的分辨率书写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量程都在变,搞不定

网友N:
电压一般我们都选取的0到10v吧

网友M:
0~100°对应4~20ma,如果通过250欧姆的精密电阻进行采样,就是对应1~5V,模拟量输入模块是0~10V包含他所在量程范围,0~10V对应的有一个数值,通过数值可以算出电压值是多少,在通过1~5V的电压转换成温度测量值进行输出就行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18 11:27:22的发言:
电压一般我们都选取的0到10v吧
流量计电压量程范围1-5V

网友D:
我用数据采集卡,把4~20mA的电流转为0~5V电压信号,就是采用的我前面画的这种方式,串联一个电阻,是为了把24V电压降低。一直这么用,也一直很稳定,并且我在每次调试时都会检测一下线路上的波形。

网友I:
回复 楼主:
建议能采购原设计传感器为好。如果换上还有问题 就需要查看下模拟量接口,换个接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能采购原设计传感器为好。如果换上还有问题 就需要查看下模拟量接口,换个接口试下!
就是的,,0-10V电压信号

网友O:
它出来的是电流信号,你只要在那电流信号的两端并一个电阻就可以了,电压信号大小由电阻决定,电阻越大电压越大。就跟电流互感器出来的并电阻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