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韩国现代J100  1.5kw变频器 报警 E10什么问题,
下面是我的维修过程; 机器来以后测模块桥整没问题 上电报警E10,因为没有说明书直接开壳检测,拆掉模块桥整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开关管,发现一电容失容,更换没有找到3844系列芯片,但是有两个厚膜怀疑在那里面,上电报警消失显示000
客户说这是正常的,上模块桥整送电,报警E4,拆桥整模块,接着找发现驱动部分已瓷片电容击穿(不知道是不是叫瓷片电容因本人新手一个,只是上面写着102K)因为手里没有没上,后上电显示E10 没思路了,把CPU板上芯片从新焊接,按键更换电容更换,上电显示E10,直接没思路了,断电后又看了看,上电好了,但是等一段时间又犯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师傅们给小弟解答一下
另外第一个失容电容是给CPU5v供电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首先目测有没有烧毁的器件,再检修开关电源,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见3844芯片 可能是在厚膜里吧 驱动没问题

网友B:
参考了一下J300系列的E-10的意思是CT故障,也就是霍尔传感器故障,楼主测测霍尔输出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现代J100故障代码思密达
没看懂思密达,可参考日立变频器代码思密达,如日立J100或某系列思密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我翻译一下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检查这两个元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 是正负供电 1脚5v,2脚12v,3脚输出CPU2v,4脚没电压 5脚+,6脚- 现在怀疑CPU 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翻译的意思是;变频器里的变流器发生故障时就会切断输出。

网友D:
这是日立代工的,找日立对应的说明书也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是它时好时坏 不知原因在哪 能查的都查了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CPU问题,如果代换用谁的代换 最主要的还是想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翻译一下 谢谢
翻译麻烦,日立J100网上就有中文,建议用专业神仙水清洗干净电源驱动板,主板也清洗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找到了但是不知道是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翻译一下 谢谢
翻译麻烦,日立J100网上就有中文,建议用专业神仙水清洗干净电源驱动板,主板也清洗下
你这个神仙水指的是什么 洗板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的参数和日立J100一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翻译一下 谢谢
翻译麻烦,日立J100网上就有中文,建议用专业神仙水清洗干净电源驱动板,主板也清洗下
你这个神仙水指的是什么 洗板水么?
电子厂用的洗板水很好,外面有买的,参数只是日文英文韩文区别,常用参数一样的,如果时好时坏建议清洗一下

网友E:
等楼主给出最后的结果,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CPU问题 因为驱动 电源都是好的 和客户说了可能是价钱没有谈好 不修了 还在商谈中 要是换完了要改参数 我现在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日立J100一样 感觉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CPU问题 主要是现在正和客户交谈价格问题 客户有点不想修了 要是修我就来告诉你们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