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殴瑞E1000变频器上电报警过电压

楼主:
上电报警过电压,复位不掉,查看历史故障记录,都是过压报警,查看参数故障动作时频率为零,电流为5.5A,直流母线电压为870V,怀疑为主板基准电压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电路,希望大神多多指导,主板上有一个丝印C14贴片8脚的为什么芯片没有查到

网友A:
   如果是从面板上看到的870V母线电压,那一定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找到并检查相应的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检查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咸老师测绘的。

网友C:
采样电阻? 电压检测电路 运放电源 基准电压。。。

网友D:
查cy,cyy两个点的电压。再往上顺一下电路。比较简单,也是从变压器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电压检测电路我都查过了

网友E(2021-03-11):
回复 网友D:
内行在此,赞一个!

网友F(2021-04-14):
欧瑞的机器电压检测是检测变压器电压的,不是母线分压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