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的一台设备上面,用A2,750w,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动缸,电动缸头部安装了称重传感器,现在用电动缸压弹性部件测力值。
现在的问题是,称重传感器标定以后,测量几千次之后,标定体再去测,就会发现力值小了。
电动缸输出力值是3000N,我现在测的弹性部件在700N左右。电动缸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连接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

网友A:
我想先像楼主确认一个问题,楼主这里说的弹性部件是钢板弹簧、螺旋弹簧、扭杆弹簧、气体弹簧和橡胶弹簧等,是这些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认为是弹簧的力度降低了,根据楼主的叙述,我怀疑是弹簧出现了弹力变小了。
建议仅供 参考

网友C:
有可能是称重传感器的问题,这个传感器的量程是多大的

网友D:
可以用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E:
怀疑是传感器问题,建议看看传感器是否安装有机械超限保护(部分传感器会存在疲劳性损坏)

网友F:
个人猜测弹性部件变形,导致压力降低。

网友G:
用替换法,把传感器或弹性元器件先更换掉一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H:
建议换一下新的传感器试一下。

网友I:
加光栅尺

网友J:
测力不是都用液压的吗?出现700N,基本可以排除称重传感器的原因,传感器坏了,重复性会很差,或者直接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力不是都用液压的吗?出现700N,基本可以排除称重传感器的原因,传感器坏了,重复性会很差,或者直接不能工作
液压的不好调节行程

网友K:
看到现在,可能看明白了,
是检测弹性部件是否合格的装备?

伺服驱动的电缸---称重传感器-----压弹性部件,定行程测弹性部件压力?

称重传感器如何标定的
带弹性部件?不会吧
不带弹性部件,称重传感器品质差

网友L:
出现这种问题,我认为跟受力弹簧有一定的关系,其次是称重传感器问题,逐一排查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