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也做了好多小项目。

        都知道PLC有个扫描周期。

        这个扫描周期能容纳多长(多少步)的程序呢?或者换句话问:如果我写一个很长
        的程序(夸张一点 ---  1000万步)PLC会不会由于在额定的扫描周期完成不了而
        死机?或者干脆瘫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做了好多小项目。

        都知道PLC有个扫描周期。

        这个扫描周期能容纳多长(多少步)的程序呢?或者换句话问:如果我写一个很长
        的程序(夸张一点 ---  1000万步)PLC会不会由于在额定的扫描周期完成不了而
        死机?或者干脆瘫痪?

1、能容纳多少步的程序?扫描周期是指执行程序(包括输入输出映像区更新,模块之间的通讯时间等等),它不是存储区域,当你的PLC执行程序足够快的时候,那么扫描周期会缩短。
2、假设你的程序有1000万步甚至于更多,那么只要你的执行速度够快,你会在触发看门狗前执行完毕的话,它不会死机,也不会触发问题。
3、当你的PLC执行速度不够快,那么你需要考虑在最大扫描周期内能否执行完指令了,如果不能执行完,那么会触发看门狗错误,从而系统进入停机,请注意停机而不是死机,因此此时操作系统,PLC也有操纵系统,他让PLC停下来并给你发出警告,作为程序员,你可以使用强制更新看门狗指令来确保不会超过扫描周期,这种操作程序员应该了解它的后果,否则,虽然PLC不会进入停机,那么完成一次扫描后,程序员就可以去领养老金了,显然老板是不会接受的。

网友B:
PLC的扫描周期与程序的步数、时钟频率及所用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

想知道极限?不清楚有没有极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C的扫描周期与程序的步数、时钟频率及所用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

想知道极限?不清楚有没有极限。

FOR嵌套就可以了,你很快会知道极限在哪里。

网友C:
PLC编程软件提示我内存不足,PLC开始出现各种状况无法理解状况。

网友D:
扫描周期是程序执行的时间,与执行的指令、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
预定的最大扫描周期时间不足时,可查看可否修改扫描周期限定值(保证不会影响控制的前提下);或者分析程序,看能否减少执行时间。
只是一点想象。

网友E:
没遇到过提示扫描周期不足的情况
只遇到过程序空间不足 需要优化程序的情况。

网友F:
扫描周期,是你的PLC完整运转一周的时间,超过限定的时间,PLC就报警,你的设备也就停在那里。
因起的因素比较多,一般程序在调试就可以触发,除非某段程序你太自信了放弃联合调试。
喜欢使用中断的特别要注意,频繁的中断会引起超时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网友G:
呵呵;FX2N的PLC才8000步;你连1000万步都出来了;
见到过目前为止最大型的KEYENCE KV-7500系列支持到150万步;

网友H:
执行时间长和步数不一定关系大.
sam说的,碰到过.在plc程序里,用了循环.比如一个死循环,就2句,程序就不动了.
但是,plc设计的不会真让你搞死它.所以有个看门狗时间.在达到看门狗时间,plc会出错,会产生错误中断,并调用错误处理程序.这和单片机跑飞还有点区别.
扫描从几毫秒到100多毫秒都经历过,当然程序并不一定完全执行.在考察扫描时间的时候,往往得不到最大的扫描时间,所以cpu状态里面会有个扫描时间范围.
另外还有一种plc执行方法,就是周期规划.周期规划的程序,让它每多少ms(或者其它)执行一次,这种情况,一般还要提供一个watchdog时间.

网友I:
确实牛角尖了,现实中程序容量要和PLC容量相匹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LC编程软件提示我内存不足,PLC开始出现各种状况无法理解状况。
厉害了,这么大的程序,这编写得要花多久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LC编程软件提示我内存不足,PLC开始出现各种状况无法理解状况。
厉害了,这么大的程序,这编写得要花多久呀!
一个月日夜兼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C的扫描周期与程序的步数、时钟频率及所用指令的执行时间有关。

想知道极限?不清楚有没有极限。

FOR嵌套就可以了,你很快会知道极限在哪里。

我试过10秒看门狗,用for指令,

网友L:
不是你想做个程序100万步就可以,关键还得看你选的PLC是否支持

网友M:
真有点牛角尖

网友N:
时间太长PLC就会报错了,我用循环把PLC的周期拖长,亮了红灯报错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学到!!

网友P:
扫描时间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是小项目的话不用考虑这个!

网友F:
看来网友比楼主还认真
(夸张一点 ---  1000万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网友比楼主还认真
(夸张一点 ---  1000万步)
。。。。是你领会能力差,我只是
为了说明意思做个假设。这样别人
好理解。

网友F:
哈哈 是我领会差?是网友较真,没认真看网友回复吧。

网友Q:
程序执行的时间不是和程序的步数及指令执行时间有关的吗

网友R:
PLC有个看门狗

网友S:
内存与扫描周期不是一回事

网友T:
编程就像写文章,尽可能的减少废话和多余的字,尽可能的用最短的话表达最复杂的意思。这是水平。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