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故障

楼主(2019-01-16):
一台苏泊尔电磁炉通电就跳空开,检查保险没烧该怎样查找故障。

网友A: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建议检查一下电气元件。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一些电磁炉原理图稍稍学习一下,电磁炉插电跳闸不外乎功率电路故障,一般整流桥、IGBT、5UF电容、电磁线圈等。

网友C:
先分清是短路跳闸还是漏电跳闸(我不知电磁炉可否致漏电跳闸),开关是否完好。
若是电磁炉的问题,可先了解其原理,找到参考电路图。

网友D:
先不通电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有无元器件短路(特别是整流桥、IGBT等一些大功率元器件)、还有线路板是否受潮短路等。

网友E:
所说的通电是指220通电还是按了一下电磁炉开关键的

网友F:
1.检查整流电路;2.功率管已击穿短路;3.线路板有腐蚀漏电或者大阻值电阻开路;

网友G:
可以说整流桥和ijbt必定有一个坏了,通常ijbt坏较多,更换后不要轻易上电,脱开线盘在保险处串上一个灯泡。观察灯泡亮度。如果灯泡亮一下就灭掉,证明没有故障,如果灯泡常亮,证明还有故障还要继续检查。

楼主:
正常情况下IGBT和整流桥堆短路应该先烧保险才对啊

网友H: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输入整流前后的滤波电容,如果电容短路的话也会跳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