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每天调整的次数有要求吗?调整3-5次怎么样?算多吗

网友A:
只在1980年代见过10kV/0.4kV的有载调压变压器,根据电压随时自行调节,未听说每天的动作限次。
后来换地区新装的变压器,说是不准使用有载调压,就没注意过了。

现在的情况不知如何;
不知调压装置有无相关说明,也不了解有无相关标准的要求等。

网友B:
单位现在采用的都是箱变,取消了分接开关,采用抽头调压,接不同的绕组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C:
是不是超出范围就自动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有载调压就是可以带电调压

网友D:
没有这么多的频率,我们都是难得一调。应该找问题。

网友E:
电网电压不稳, 以前110kv/10kv一次调几档

网友F:
有载调压目前没有说过不能频繁调压,

网友G:
实际上,基本很少调整的,现在的电源电压比较稳定,以前夜晚电压高了,就调低一点

网友H:
楼主并没说清是高压还是低压,个人认为六千伏以上应该算高压,如果是专用的调压变压器可以不考虑调整次数,不论高低压,但是调整时必须空载,如果是进户变压器假如10KV/0.4KV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有载调压就是可以带电调压

我的意思是,比如设定的标准电压是380V,如果超出这个标准范围值就自动调整分接开关

网友I:
次数没有限制,但是频繁的调整肯定是对变压器有一定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每天调整这么多次?我们基本上是一年还难得调整一次!
二次电压比要求电压高个3%-5%不就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