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请问:双面焊的电路板,过孔有金属套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双层布线板还是两面都有元器件的pcb板,过孔都是有金属的,只是有些pcb板上的过孔都涂了绝缘层。

网友B:
双层板过孔是有金属套连接的。

楼主:
原来如此,今天刚知道。

网友C:
你找块电路板,撕开就看见过孔什么样了.

网友D:
过孔在生产过程中是沉铜后再电镀加厚的。

网友E:
是否用铜金属套管看负载的电流和厂商的设计,部分是没有的,完全靠焊锡堆积(比如大功率的音箱的分频板)

网友F:
过孔金属化,工厂是用化学的东西镀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