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启动 短路

楼主(2019-01-16):
第一次搞800的机器。拆板子,上电启动,3220,母线欠压,找了半天才找到母线电压采样点,X831可控硅驱动接口阴极点直接进陶瓷小板,直流电源直接拉过去,量了下陶瓷小板输出5点几V,查看参数,显示母线电压高压实际电压50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认为采样电路有问题(印象中550,510系列电压检测很准)。量了下陶瓷检测板其它三路输入从E2,E4,E6,模块输出端引入做输出检测,输出到竖板的LM339,再进主芯片,没输出电压。插上模块驱动再启动,2340,看了下4.02参数,15,U V W上桥短路,想了下不能模块全上桥坏,光耦也上桥坏,之前查过驱动电阻,稳压管都正常!驱动静态电压4.8V.求高手分析下,问题会在哪呢?也没找到其它保护电路。

网友A:
切除模块供电,单独测量驱动电路看输出波形与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即是模块问题,如不正常,那驱动电路有问题,请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短路,尤其是功率放大电路的放大管是否短路。

楼主:
有没有办法测试动态电压?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搞800的机器。拆板子,上电启动,3220,母线欠压,找了半天才找到母线电压采样点,X831可控硅驱动接口阴极点直接进陶瓷小板,直流电源直接拉过去,量了下陶瓷小板输出5点几V,查看参数,显示母线电压高压实际电压50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认为采样电路有问题(印象中550,510系列电压检测很准)。量了下陶瓷检测板其它三路输入从E2,E4,E6,模块输出端引入做输出检测,输出到竖板的LM339,再进主芯片,没输出电压。插上模块驱动再启动,2340,看了下4.02参数,15,U V W上桥短路,想了下不能模块全上桥坏,光耦也上桥坏,之前查过驱动电阻,稳压管都正常!驱动静态电压4.8V.求高手分析下,问题会在哪呢?也没找到其它保护电路。
插上模块驱动再启动,2340,看了下4.02参数,15,U V W上桥短路?转换为二进制为1111,实际是001111查手册,见图
位0到位3为1,位0=1:U 相上臂 IGBT(s)短路;位1=1:U 相下臂 IGBT(s)短路;位2=1:V 相上臂 IGBT(s)短路;位3=1:V 相下臂 IGBT(s)短路。你怎么得出来的U V W上桥短路?U V W上桥短路在4.02参数应该显示21。

楼主:
回复 网友C:
15是16进制把?!转换二进制010101,不应该都是上桥么?

网友D:
直流没有电压吧,输出也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是16进制把?!转换二进制010101,不应该都是上桥么?
要是16进制应该显示F。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是16进制把?!转换二进制010101,不应该都是上桥么?
是我搞错,你说得对的。

网友E(2019-10-22):
屏蔽单板运行太麻烦了

网友F:
修过一台炸模块的,驱动板大面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