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搞了几天这个怎么也读不出称重仪表的重量数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也不清楚
1.count不知道到底是填2还是8
2.485焊接口线路西门子的9针串口有说3是a,有说3是b,不过我线路换着试了,结果都是如图,所以很伤。
3.从站除了图中的程序还需要另外单独写程序吗?slave的那个数字写1可以吗?还是有确定的数字(我只有一个仪表)
4.224XP有两个485串口,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1   "计数"参数指定在该请求中读取或写入的数据元素的数目。"计数"值是位数(对于位数据类型)和字数(对于字数据类型)。

地址0xxxx ?"计数"是要读取或写入的位数。
地址1xxxx ?"计数"是要读取的位数。
地址3xxxx ?"计数"是要读取的输入寄存器的字数。
地址4xxxx ?"计数"是要读取或写入的保持寄存器的字数。

2    3----A+,8----B-,,没看到你的图

3    salve,从站地址与你仪表当中的设置要一致,没看到你的图

4  端口0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端口1只可以做主站。你的设置应该是PLC做主站,仪表做从站。所以两个端口都可以,你程序中用的那个端口,实际物理接线就用哪个。

建议多看看指令手册中关于modbus的解释

网友A:
另外,称重仪表中,可能有关于通信方式的选择,记得选择一致,然后波特率,校验方式等等都要选择一致

网友B:
什么仪表,
224xp 现在很多仪表网上都有现成的例子可以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了几天这个怎么也读不出称重仪表的重量数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也不清楚
1.count不知道到底是填2还是8
2.485焊接口线路西门子的9针串口有说3是a,有说3是b,不过我线路换着试了,结果都是如图,所以很伤。
3.从站除了图中的程序还需要另外单独写程序吗?slave的那个数字写1可以吗?还是有确定的数字(我只有一个仪表)
4.224XP有两个485串口,和这个有关系吗
1、Count这里填多少,取决于你读取的寄存器数量,称重仪表的重量数据的话,一般是3区或者4区的数据!
2、西门子200的通信口,3脚是RS485发送\接收+信号、8脚是RS485发送\接收-信号!把握好这个原则就行!不用管什么AB
3、没有看到图,Slave是从站地址,这个要看看你仪表怎么设置的,仪表设置为1,那么这里就填1
4、224XP有两个口,都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你首先要确定好用哪个口和仪表通信,进而程序里调用的Modbus RTU指令库也不一样!
5、通信参数,PLC和仪表要一致
6、建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先分开调试

网友D:
我记得咱网站有一篇专门讲485的文章,你找找看。好像是“玩转485”还是啥的,讲的很细!

网友E(2019-12-2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