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 在 2019/1/15 18:24:23 您来信中写道: ======
版主您好,我是新手关于变频调速改造问题想请教

这么做试验,似乎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对励磁调速电机(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做一些改造才可安全。

首先,将励磁调速电机的自冷风扇,改为他冷(强迫冷却);
第二,把励磁调速电机的输出(滑差离合器)输出轴栓死(强制机械抱死或卡死不动);
第三,接通调速电机的励磁控制电缆,并将励磁给定设置为0.即滑差离合器励磁没有电流;
第四,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引出线接变频器的输出线(三相UVW)。

ok了。启动变频器,并将变频器运行在电机的任意转速,然后通过将励磁电流0-100%给定加载电机电流,实现对变频器的负载特性测试。

第二点,把励磁调速电机的输出(滑差离合器)输出轴栓死(强制机械抱死或卡死不动);---这个是不是说让电机主轴转动时,只有主轴转动,输出轴(砺磁线圈)固定不动

第三点,说接通调速电机的励磁控制电缆,并将励磁给定设置为0.即滑差离合器励磁没有电流;这种状态砺磁线圈在主轴转的过程中有回路?可以对主轴产生负载?是这个意思吗?

感谢指点
=====================================
不知你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旧帖发言。针对的是有人想做一个变频器的负载,作为维修后的一种测试手段。我给他出的主意。

在这里,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作为变频器的输出负载,当变频器驱动滑差离合器电机运行时,离合器的输出轴是被栓死的,其中励磁电流为零时,电机等于空转,给励磁加电压,滑差离合器电机就带载了,等于给变频器加载。测试变频器的输出性能。仅此而已。

网友A:
对于这个状况,我也是改过好多个案例,我的方法是这样
1.冷却增加风扇(部分工况运行频率比较高的可以不加)
2.保留原来的控制器,直接调到最大(也可以把电位器拆了接线)
这样就不用拆电机,改装速度很快,缺点是若负载非常重,输出轴转速会有所降低

网友B:
好的,明白了,谢谢版主!

楼主:
这样做特点是能够给电机加平滑的模拟负载,但滑差离合器会产生相应的热量,要通过冷却将其带走。另外,滑差离合器电机原来的供电是正弦波电源,加变频器输出以后,电机会有谐波电流。因此,要注意电机是否会被绝缘击穿问题。仅此。

总之,滑差离合器调速电机,价格比较便宜,作为假负载测试还是相对能接受的。第一,是电机的真实负载,第二,连续平滑的可调变化负载。

网友C(2019-03-11):
把调速器调到最大就行,滑差电机的的散热风扇本来就在就在电机轴上的,没必要再改造风扇。如不放心,可把电机风扇罩加长,取下电机散热风扇,加一个轴流风机单独控制给电机散热。

楼主:
因为是台架试验,所以,工况比较极端,散热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现场都能闻到线包的绝缘漆味道。加一个他冷风机,还是必要的。当然,视具体情况而定。模拟加载的方案没有问题,这个以前都做过类似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