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失速

楼主(2019-01-16):
坐标福建水头,客户改造一台框架锯。原来是异步电机,改成同步电机,用吉泰科驱动器。用了一个月左右。电机失速,据现场工人反应,电机声音极大。大锯盘飞到了天花板上,打了个窟窿。没有人员伤亡。电机炸掉了。导致这个行业的同步机改造瞬间偃旗息鼓。我想问大家,什么情况下电机会出现失速?以前都是用异步电机都没听说过有失速情况吧?电机加编码器反馈会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各位师傅对这一现象分析一下,并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或者独特见解。

网友A:
有编码器做测速运行的话,如果编码器信号丢失,驱动器应该会报故障立刻停机,直流电机有测速运行模式由于测速信号丢失造成飞车倒是有,同步电机飞车还没见过,具体要看看吉泰科哪个型号,是否支持运行同步电机来分析

网友B:
失速是什么意思?这时的转速会大于3000转/分钟?

网友C:
电机选型是不是有问题?同步电机失速可能是负载扭矩太大啊

网友D:
加编码器有了反馈多了一重保障肯定要可靠些,但也不能说就不会发生。

网友E:
驱动器的质量好坏有很大关系,还要查一下是否有干扰源引起驱动器的工作失常,失速原因很多,要现场查看分析

网友F:
电机励磁回路断开了,励磁电流没有或者很小就飞了呗!
好的控制器电机想飞也飞不起来!

网友G:
能飞出来确实非常恐怖啊

网友H:
这种情况还好没有伤人,要不然事情大了。谁改造的也有大事情。

网友I:
想象那个画面,安全第一啊!

网友J:
楼主呢?同步机?是永磁同步机?还是他励同步机?如果是后者,励磁丢失?会飞车。如果是前者有编码器信号丢失?会飞车。但飞也是飞到最高转速,不至于把联轴器的负载甩飞了吧?能否具体一点?可能是他励的同步机,丢励磁会飞车,电流很大。炸掉电机有这能力。

网友K:
怎么判断的失速?控制器没坏,电机炸了?没有保护或者保护不到位?

网友L:
电机失速没有遇到过,但是小时候修柴油机时到是经常遇到失速(飞车),那才叫恐怖。特别是在调校油泵时,油泵柱塞被卡住了,这个时候是无法熄火的,这时就顺手堵住进气门,马上就自然熄火。所以我平时在调校油泵时,随时都准备堵进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