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在家里调试好的程序,读取一台测试仪器的数据,在家里用的是一台旧的一起,这边是一台升级的仪器,相差了两个版本,读取数据就有问题了,通讯模块是FX5-232-BD,使用RS2指令,但是用串口软件读取可以,用模块只能读取一部分数据,缺失了很多。

网友A:
版本不同,是否协议有变动?串口软件能读出来,是否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确的

网友B:
新旧版本的数据格式一样吗
一样修改发接收间隔试试

网友C:
版本不同兼容性就会出现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只接受,不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串口调试都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只接受,不发送
意思是PLC只收不发?握手信号用上,
还是仪器只收不相应?用调试软件检测PLC发出的命令是否符合要求
用的还是家里那根线?排除线的问题

网友D:
处理器和存储器的位宽一样吗,不一样也可能导致数据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用弄了台低版本的仪器,装上就能用。

网友E:
存放数据的缓存区是不是变了,或者等待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没收完就超时了。

网友F:
看看数据格式问题

网友B:
既然有能通上的就好办了
监视一下PLC的发与收,比较连接新版的发与收
如果新版有返回且正确,只是PLC收不到,修正程序,可能新版的相应快,你的程序还在延时中
如果新版没回复或回复错误代码,那么就是PLC发出的它没认

不会是二边设置不一样吧,这类错误在老同志身上偶有见到,再就是前边说过的,通讯线的问题(在触摸屏常见,升级的产品原来的通讯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