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bd 只能发不能收是怎么回事 各位大佬 来看看

楼主(2019-01-16):
如题 我只想实现最简单的发送数据到 串口调试助手 ,然后接受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数据,但是发送数据plc没有接受到 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A:
就写一个接收的程序的看看

网友B:
M8123什么状态?如果接收到会置位.你监视它看看.你的调试软件,是不是一直在发?

楼主:
m8123是上电后是off 接收也是off 发送的瞬间fx3u485模块上SD这个灯会闪一下 但是接收时485模块上的RD指示灯没亮这正常吗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是定时发送还是手动发送?程序大概看了下!没啥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动发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发送
程序中的M0常开点改成上升沿再试试!

网友D:
m20是常闭不 m21如果手动的话 可以直接取上升沿替代m0位置试一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问题 后来把收发分开就好了

网友E(2019-02-26):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呢?我现在刚好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困惑了一些时间。用串口监控软件监控是电脑是有收到来自PLC的发送数据,电脑这边也立即回传过去的。PLC就是收不到。另外,我把M8123的复位部分删除后,PLC一上电M8123就ON了。不知什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

网友F: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三菱的数据手册翻译有问题 d8120 这个寄存器有10位和11位要强制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