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6):
型号M105RGB14,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拆开检查发现有两个主回路可控硅击穿短路,经检查驱动发现该路一电阻阻值明显变大,更换后装上试机(0.8kw他励式直流电机),按照流程调试如下图所示,励磁有300V输出,电枢无输出,且面板提示灯也无变化,望大师能为小弟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哥的分享,只是现在问题依旧,接线参数都没问题,因为之前没有恢复出厂就直接调试,今天恢复出厂后尽然A29报警,说明书描述为MD29故障!重新上电(客户参数)无此故障!弄懵了

网友B:
励磁有输出,电枢没电压,如果电枢不接负载,正常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接近310 的电压,如果没有,可能电枢线路驱动板根本没有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没有工作!问题就是接线都对的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驱动板不工作有可能是主板根本就没有完成自检过程,就算后面的主回路正常也没用啊,数字直流驱动和模拟电路的直流驱动有很大的区别,建议有条件的话用代换板卡的方式维修最简单直接,否则还是有点难度的

楼主(2019-08-28):
谢谢各位的回复,驱动器拿回客户现场运行正常,可能是哪里参数没有弄对,具体哪个参数没有改还不清楚